主板显卡槽的问题求救

楼主(2011-11-15):
AM2的主板  跳马跳到75了就是不显示按下键盘的灯也亮就是不显示 显卡换过了 怀疑是显卡槽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那就先换显卡槽撒

网友:
干北桥吧,  估计你不是 专业的,

网友A:
压桥看看,如果不行,就检查一下显卡槽下面旁边的小电容小电阻,我就碰到过一个电阻被撞歪不显示的,还是显卡槽下面,也不知道怎么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桥看看,如果不行,就检查一下显卡槽下面旁边的小电容小电阻,我就碰到过一个电阻被撞歪不显示的,还是显 ...

这个主板是单桥的 修过一次电容爆了几乎是80% 换上去给客人  大概过了10多天这样就出现这个故障了12V跟3.3V电压都正常  NV的桥前几天上了  BGA过后还可以亮的几天后又不行了

网友:
测量一下显卡槽的供电电压(复位)是否正常,佃查槽内各接触点是否正确。最后再检测北桥上BGA

网友B:
查看下pci-e 的AD线.   测量下供电复位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看下pci-e 的AD线.   测量下供电复位什么的。

复位跟 时钟都没电压  时钟接地了  电压都为0··看来要干 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跟 时钟都没电压  时钟接地了  电压都为0··看来要干 桥了

哪祝你好运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