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本内置喇叭的问题

楼主(2011-11-15):
如题,一本本外接耳机有生音,内置没有生音,是不是内置喇叭坏了,什么方法可以测喇叭的好坏???

网友:
好像没有,只能拆开用表测喇叭阻值

网友:
找个喇叭插上去一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
放在相同接口的机器上试试也可,如果耳机接口有问题,内置也会没声音

网友:
把喇叭拆下来,打下红黑线和白黑线之间的阻值。

网友:
找一个喇叭  去掉头,  用两跟线搭在上面

网友:
有两跟线搭下会有吱吱的声音就是好的

网友:
用万用表的欧姆档。可以测量出嗽叭是多少欧的呀(在本体上有标示的)。然后就是两条线是相通的就对了。

网友:
二极管档,会蜂鸣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