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半个小时就死机

楼主(2011-11-15):
今天有个客户拿台本子过来,说开机运行半个小时之后就死机。我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求高手赐教。

网友:
软件排除后,就要考虑散热的问题了,不是散热问题就要考虑电路的问题拉

网友:
一般跟软件没关系,不太好修

网友:
先看温度散热,再看外设

网友:
软件可能性没那么大,直接转到散热方面,是什么机器呢

网友:
CPU 顯卡發熱太高死機

网友:
做清洁 看风扇转没有 十有八九是温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