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机19寸液晶屏,开始正常,几秒钟变暗,然后黑屏

楼主(2011-11-15):
广告机19寸液晶屏,开始正常,几秒钟变暗,然后黑屏,断开显示再接上,恢复,然后重复以上过程,这个屏有明显的摔过的痕迹,是不是屏的问题呢。能修好吗?
黑屏

网友:
摔过.很有可能灯管有问题.你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
单支灯管检测一下确定一下是否灯管损坏!!!

网友:
我是新手 燈管壞的話畫面不是 黑屏嗎 、怎麼會 有時正常

网友:
天冷以后。灯管坏得多了。电容也坏得多了。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估计灯管摔坏一两根,自我保护。

网友:
有道理,的确是上面的灯管部分摔的。

网友:
电源板,电源供电不足,所以一会下暗了下来,拆开查查比较好。

网友:
灯管摔坏了,检查灯管。

网友:
已经修复,灯管断了一根,感谢2、3、7、10楼的朋友提供正确的信息,也感谢其他朋友的热心帮助。

网友:
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