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K6开机另类掉电

楼主(2011-11-15):
A1278 K6的板子,上电0.5-0.9-1.0中间跳变几次掉电。奇怪的是一直按着电源开关5秒左右然后就可以点亮,进系统一切正常。
换了BIOS  SMC故障还是一样。板子现象就是跑码跑了几下掉电,还没有证据动桥暂时没思路了。

网友:
我手里的一块K86的主板也是开机掉电,长按电源键也是可以正常进系统跑任何程序都是没有问题,BIOS和IO都换过了,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今天修好了,加焊北桥OK。不知道你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