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6291不上電請教

楼主(2011-11-15):
ACER TM6291不上電請教,待機0.01A按POWER SW電流上升到0.04A停住.此時+3VA,+5VA OK ,+5V_S5 OK 經量測南僑有晶振,吳復位(如圖)R255左邊3.3V右邊0.09量R255 20K正常,右邊對地有580歐姆,量晶振X1 X2時偶而可觸發,電流上升到0.5A(沒插CPU及內存),請問是不是南僑壞了,

另一個問題請教,南僑供電後,事先復位,還是先晶振

网友:
量R255的0。09的那边对地阻值是多少?如果正常直接换南桥

网友:
待机不正常
待机时就应该有3V 与5V的

网友:
不用考慮晶振和諧振電容嗎?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因为碰到晶振脚可以触发吗,换晶振的是连旁边的两个电容一起换

网友:
晶振電容都換過無效,準備換南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