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桥SLP-S3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1-11-15):
当按下开机针,开机针给IO一个高低高的触发信号,然后IO会给南桥一个高低高的信号,南桥就会给IO一个持续的高电平,也就是SLP-S3给IO,然后IO收到SLP-S3后,拉低绿色5V,最后开机。。。。
我测了很多主板了,SLP-S3这个信号始终是高电平,不知道为什么SLP-S3始终是高电平?这个信号不是南桥发给IO的吗?在IO没给南桥触发信号的时候,SLP-S3应该是低电平啊,但是在待机的时候就是3.3V高电平,求解...........

网友:
S3# 是低电平有效的,  但是开机状态是高电平的啊。    3v→0v→3v

网友A:
低电平只是一个很短的瞬间。。用万用表是检测不出来的,,据说用模拟示波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电平只是一个很短的瞬间。。用万用表是检测不出来的,,据说用模拟示波器可以的。

嗯嗯,谢谢,受教了

网友:
这个高低跳应该能看见

网友(点评):
看不到的,这个我测了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帖子不是我第一次发了,只有你给我回,谢谢

刚好这个问题,了解一点。。。所以回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低电平只是一个很短的瞬间。。用万用表是检测不出来的,,据说用模拟示波器可以的。

好像示波器也测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示波器也测不到吧?

模拟可以的。数字不行的。。因为有个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