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上的变压器怎么测量?

楼主(2011-11-15):
弱弱的问下 RT  平时都是直接改通用高压条 有什么方法可以测量变压器的好坏 如果要换变压器有什么要求?

网友:
高压变压器。可以量次级。可以两个线圈对比量阻值。。。

网友A:
高压变压器在路测量比较方便,对于现在通用的4灯高压板来说,高压变压器分为一体化单变压器两种,一体化单变压器是两个高压绕组共用同一个低压绕组,分立双变压器是每一个变压器都有各自独立的低压绕组和高压绕组。低压绕组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问题应该都是出在高压绕组上,测量方法就是测量高压绕组端的电阻值,一般没有固定的明确的阻值,都是把两个高压绕组所测得的阻值进行对比,独立双变压器的这样测,用数字表2K档位,表笔无正反
一般两个高压绕组的阻值应该是一样的,比如都是600欧姆左右或都是1K左右,如果哪个阻值偏小(匝匝间短路)或非常大(断路)就应该是哪个变压器损坏。

网友(点评):
你引用我的文章要征得我的同意或标明是引用。。。。。。

网友:
建议代换。测量阻值并不能完全判定好坏。我修联想L2060W就走过弯路。测量是好的。上机就是不行。又换了个其他型号的高压线圈才正常。

网友:
高手能告诉我这个是两组线圈的不,如何测试哪几个脚!

网友:
我在以前发过的帖子中有很详细的说明请参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9477&highl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变压器在路测量比较方便,对于现在通用的4灯高压板来说,高压变压器分为一体化单变压器两种,一体化单变 ...

难道说,你在这里也发表过????

网友(点评):
你是在哪里看到的?我只在本论坛发过,其实和你说的是笑谈,还当真了,传阅的人越多,越说明有价值,能够发挥作用,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网友:
学习了 看了一些 感觉还是直接换通用高压条来的实在

网友:
换高压条 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