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原装台式机

楼主(2011-11-15):
今天维修一台hP台式原装机,就是不认显卡,其它都正常,显卡是好的,今天没有修好。请各位高手指教指教,谢谢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来修  a11 a13 a14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主板和显卡有不兼容的情况

网友:
直接刷了BIOS再说

网友:
上官网下驱动

网友:
如果显卡时钟 复位,不正常可能做一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BIOS设置的问题,放电

网友:
谢谢各位了,今天刷BIOS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