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当内存

楼主(2011-11-15):
这板子是捷波的  xblue-78va3-l-lf   一拿到就不跑马   刷BIOS 后跑马  但是诊断卡档E4 E3  郁闷了  感觉是档内存  看板子跑线内存是CPU控制的  换了几块CPU了  都不行  CPU是AM2的  请高手指点哈  急求:::::

网友:
刷了三次了  在一款一样的板子上把BIOS 取下来备份  又刷进去 还是档E4 E3  诶 都不知道怎么跟客户交代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两个电压都正常不,打下阻

网友A:
查下内存的数据 时钟看看   哦 还有spd的供电

网友:
你上的什么CPU  有的板子只有上COR的CPU才过内存

网友B:
两个这样的板子我都没修好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下内存的数据 时钟看看   哦 还有spd的供电

供电 时钟都有的   纳闷了  这款板子好郁闷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主板底部 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再给主板放一下电试试 CPU换过 BOIS刷过 如果BOIS确定刷写正确 某些主板I/O出问题也可能导致不过内存 再不行压北桥试试 实在不行就直接烤一下

网友D:
不行就加焊桥了。我昨天维修了一快华硕的m4a78-am的主板,什么电压信号等等都有,不跑码,刷bios一样,加焊北桥ok!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供电 时钟都有的   纳闷了  这款板子好郁闷

内存的数据地址线呢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的数据地址线呢正常吗?

嗯 都查了  搞定了   换了个CPU的坐  他就好了 真是急死了 客户都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就加焊桥了。我昨天维修了一快华硕的m4a78-am的主板,什么电压信号等等都有,不跑码,刷bios一样,加焊 ...

CPU坐的连接点出了问题却查不出来  后来  我师傅告诉我  他遇到过 换坐后就好了

网友:
478的座有些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这样的板子我都没修好过

没治了  怪癖

网友:
CPU座虚焊了

网友:
   手压座子就可以跑了吧  呵呵 U座虚焊

网友:
换CPU座必须上BGA吧?

网友:
你开始没有用带灯测试座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CPU电源芯片有没问题

网友:
换个高点的CPU试试

网友:
bios不对吧。还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