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无CPU供电

楼主(2011-11-15):
T43 无CPU供电.现在没有VCORE_ON 电压,请教这个电压是谁供给的???

网友:
CPU核心供电芯片,    所有CPU供电都有个CPU核心供电芯片,没出VCORE_ON  先查查CPU核心供电条件正常不!

网友:
其他都正常,就是18脚没有3.3,这个电压是供电芯片自己产生的还是外面供给的?

网友:
同意上楼意见。

网友A:
SHUTDOWN2 有3.3 B2_ON开机后也有3.3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UTDOWN2 有3.3 B2_ON开机后也有3.3啊

    VCORE_ON  相连的就那几个啊 D59 还连个U21

网友:
那VCORE_ON是3205自己产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