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50 黑墨灯闪

楼主(2011-11-15):
  今天修一台HP 1050 喷墨打印机 ,故障是黑墨灯一直闪,软件测试出结果是墨盒已损坏,换了俩个新墨盒故障依旧,请问有没有哪位高手修过这类故障?是不得换主板 或字车了呢? 求教

网友:
看一下传感器有没有损坏啊
!不行的话  你就再换板子吧

网友:
先谢谢  你说的传感器不就是字车吗 是不是得一块换啊? 打印机我才学完,不怎么会修呢。

网友A:
还有一个可能是那个触点的问题。就是和墨盒上电路部分接触的地方。如果脏了,老化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可能是那个触点的问题。就是和墨盒上电路部分接触的地方。如果脏了,老化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谢谢  机器被客户拿了 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