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开机屏不显示。。。。

楼主(2011-11-15):
      有一联想一体机,型号是C305,开机后屏不显示,售后说是按按键板的问题,换按键用了一个月,客户又送回来了,再换就不灵了,各位给个思路?上面的元件是干什么的呀?

网友:
淘宝上也没卖这种板的,有人知道哪有卖的吗,帮忙喊一声,谢谢!

网友:
一体机  很垃圾

网友:
你这小板上只有U1一个芯片,如果是小板问题,板基层没问题(断线)那就是这个元件的问题了。还犹豫什么//\

网友:
已解决,拆除板上所有电容,换掉按键。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
lenovo 的一体机着实让人崩溃  问题太多了    B300系列的 动不动就坏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