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贴子回不了?

楼主(2011-11-15):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2751-1-1.html
,为什么回不了贴子,是我回不了,还是大家都回不了?
俺今天也拿到一个一样的电源,也是20N60 , 9N90,看个头和参数就知道它们不是辅助电源管,辅助电源管不需要这么大的功率。这个电源没标签。看样子是主动PFC,正激双管。也是无5VSB。
电源

网友:
你可以拿积分去买些道具来就可以回复了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至于你的电源你可以发张图片上来会有很多高手告诉你的

网友:
这种电源少见一些吧,资料较少/。楼主能否发几个图来看下,你那电源辅助开关管是5H0165R,先把5VSB电路查一下吧

网友:
手头没相机。。。。。。。。。。。。。。。。。。
俺搞错了,是单管正激。那个20N60是主动PFC管。9N90短路了,旁边一个电阻烧了,保险管断了,估计毛病不小。
俺不懂,请教高手,这个主动PFC管是不是兼作辅助电源管,因为没找到辅助管。

网友:
看看帖子前面是不是有一把锁的标志?如果是的话,就是被锁定了,就不能回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