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LE 显卡更换了bios后问题

楼主(2011-11-15):
7300LE 显卡更换了bios后用nvflash可以显示GPU型号接上主板也可以显示,但重新接到主板或另一台主板上就显示不了。用nvflash 再次查看识别不了GPU的型号问题依然存在!!!请大家指点一下!!!
显卡

网友:
看BIOS旁边是不是有电阻坏了,如果不坏就是GPU里面ID码丢失了,更换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