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560 203D6维修

楼主(2011-11-15):
这种机器,有的是接屏开关就闪,这次不接屏线开关都闪,这机器以前修过两次,没太多时间没修好,都是换的板,换的电源板,没仔细研究,今天又接了一台,心想,死活给修好,就是带不动负载,不接驱动板正常,接了就不正常,电压12V 5V波动,换电源芯片,一样,换6脚供电电容也不行,换了电容,有时直接无电压输出,6脚供电5V多,不正常,正常应有8V多,8脚不正常的时候电压16V的样子,正常应是300V的样子,查了很多资料,最后看到,有的说去掉Q203,有的说去掉电源芯片供电的保护二极管,我仔细一看,好像都是6脚供电相连的,我索性两个都去掉了,开机正常了,不要看我说的这么简单,修好大半天,光偶,次极的滤波电容什么都换完了,有的原因是后面有轻微短路保护,不得而知了,虽是个15的是显示器,修好还是很开心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能上个图分享下最好。

网友:
学海无涯,长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