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915ME 跑C1

楼主(2011-11-15):
请问一下技嘉GA-8I915ME 跑C1就不动了  内存电压正常。。

网友:
换条内存试

网友A:
内存总线 电压正不正确啊

网友:
总线查下...

网友:
直接加焊桥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总线 电压正不正确啊

总线电压1.3V  是对的呀

网友:
呵呵  我们没有BGA  桥的问题的话,就搞不定了。

网友B:
你换U试一试,我测865PE换什么都没好,最后还U解决

网友:
有可能过了内存,是显卡那边的事,建议都查下

网友C:
这种一般都是上烤炉了 呵呵

网友:
找个BGA搞下桥试试

网友:
有时候不能完全相信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U试一试,我测865PE换什么都没好,最后还U解决

换了一个U  也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般都是上烤炉了 呵呵

呵呵 直接给客户换了一张  省事

网友:
呵呵,那你来这说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