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51SCRT顯示器

楼主(2011-11-15):
手上有一台三星551S顯示器,故障為:先開顯示器顯示檢查信號,開主機後還是顯示檢查信號。關顯示器再開就正常了。求高手指點

网友:
重点检查信号的输入,然后考虑EPROM数据。

网友A:
换数据线试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数据线试下哦

換了還是一樣

网友:
查同场信号、或者先加焊主芯片看看。见过不少主芯片脱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