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土炮取南桥

楼主(2011-11-15):
好久没有发贴,一直潜水,就最近两天做了个土炮,上加热是TA8205,下加热是方形650W发热砖,暂时还没有完成,先试下效果,现在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师们,我现在取下一个南桥虽然没有掉点但是发现焊锡跑到一起去了,有些点上面一点焊锡也没有了,不知是没有加助焊剂的原因还是温度不够,望师傅们指点指点。附图片。角落那些黑的是松香,我一个同事的主板他主 板坏自己想修主板用电吹风加松香乱吹的。

网友:
刚才还有张图片没有上传上。现在补上。

网友A:
温度应该够了 如果能上5度 最好  没掉盘说明锡已经熔化了 应该是没加焊膏的关系

做BGA不要用松香  还有一点,你这个好象受热不均匀  看下风嘴 注意高度 和风速

网友(点评):
一般买来的那种风嘴也不是很均匀的

网友:
锡跑到一边去了,说明你的板子没有放平

网友:
蓓祖宗 -1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应该够了 如果能上5度 最好  没掉盘说明锡已经熔化了 应该是没加焊膏的关系

做BGA不要用松香  还有 ...

加热不均是事实,因为订的BGA风嘴还没有到,是原来的风嘴旋转加热。等风嘴到了再试验

网友:
是你溶化后 你推芯片造成的
或者 主板没放平.

网友:
看着我的头像 告诉你! 土炮就这样效果。

网友B:
南桥不显水平,搞个北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不显水平,搞个北桥试下

呵呵,南桥都没有搞定,北桥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C:
你的土炮一套,要花多少银子呀

网友:
不错啊!那天用大炮来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土炮一套,要花多少银子呀

三百块钱左右,旧机器没要钱,数显仪没要钱的。

网友D:
LZ把你的土炮的图片也上传上来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把你的土炮的图片也上传上来喵下

现在只是组装到一起试用了下,等做好后再上图。现在各部件都没有固定。

网友:
很不错的说,非常好的做法。

网友:
相同狀況如果發生在北橋, 可能就發生掉點...

网友:
土跑原来是这样打造的啊,LZ加油,做个好样品出来

网友:
还是用BGA焊台吧,那东西比土炮作用大的多

网友:
见识了,楼主把你那土炮和土炮加热时的照片也发发。

网友E:
我自己也做了个土炮 感觉你好像没上锡膏 都拉出尖角了

网友F:
好像是温度不够硬拉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也做了个土炮 感觉你好像没上锡膏 都拉出尖角了

是没有上,准备购些好点BGA焊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温度不够硬拉下来的。

呵呵,有可能是温度不够,我用夹子感觉没用很大力,是轻轻取下的。

网友:
好不错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