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37寸,有时无法二次开机,只能听见里面继电器不停的 ...
东芝37寸,有时无法二次开机,只能听见里面继电器不停的响,开不了。

楼主(2011-11-15):
如题,只有开了就没问题了,拆开后盖后就不出现了,我怀疑是不是排线松了,求高手解释一下。
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板

网友:
有时无法二次开机
有可能是热稳定性能不良

网友:
后盖盖上会有一定的重力的,所以极有可能是虚焊造成的,拆下电路板,把怀疑的地方统统加焊一遍。

网友:
支持楼上的,用放大镜看哪里有一圈 细纹就加焊哪里,尤其是大功率管和变压器是重点怀疑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