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跑C1

楼主(2011-11-15):
想问问各位大侠  技嘉主板跑C1是不是桥问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吧

网友:
你这发的也太简单了吧!具体一点啊,比如量了哪里供电啊,什么板子啊

网友:
内存没问题就做桥

网友:
上面说的都有可能,也可能外围设备引起的。拔掉键盘之类的东西。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应该是内存都还没有过

网友:
单桥的吗,就做桥了

网友:
建议你先刷BIOS在做桥

网友:
内存未过,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直接做桥

网友:
别人不是神仙,怎么知道

网友:
C1一般都是内存的问题,最坏的可能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内存,后再做桥

网友:
先换内存,诊断卡类型笔筒,跑码也会不同的

网友:
内存的问题大些  先换些内存试下 座桥一般都发到最后的

网友:
还是先测量内存相关电压,再考虑BIOS和桥吧。。。

网友:
1、先换条内存试试,排除内存的故障。
2、查内存的主供电和负载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1、先换条内存试试,排除内存的故障。
2、查内存的主供电和负载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上周我收到一声板,也是C1,后来拆下主板看,发现是背面的内存供电线路烧断了。

单纯地说,C1主要是不过内存,但主板上涉及内存的线路也不少嘛,所以不可能一语中的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19楼说的比较具体点,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