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式机的显卡,,插上,一按开关,风扇动了一次就没反应了!为什么了!

楼主(2011-11-15):
不插独立显卡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与板不兼容吧

网友:
根据你得情况  看来是显卡短路了 ··

网友:
显卡上面有短路,你看看

网友A:
一般是场馆坏 你可以用表笔测··

网友:
显卡引起的短路

网友:
显卡短路了啊,一般都是管子击穿了

网友:
独立显卡上有问题,电容,场馆

网友B:
显卡12V供电短路,主要看看供电的上管吧,也有电源管理坏的

网友:
客户从店里买的一台二手电脑,显卡是索泰250,cpu是双核,回家后用了几天,把显卡换到另一台4核机器上,结果机器无法启动.拿到店里后发现和楼主遇到的现象一样,显卡短路,幸亏还有保修.

网友C:
这情况是显卡供电出来问题,你用表检测下显卡上的场馆,都OK再坐下BGA行不话就OK不行的话直接报废。显卡的利润不大,没必要很研究。

网友:
换电源,或者换显卡试试,
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
也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短路了,应该是供电短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场馆坏 你可以用表笔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一个七彩虹,不过短路的不是场管,是GPU,换了新的GPU 一切正常

网友:
   你这种情况 百分之99都是 显卡短路

网友:
或许也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显卡供电短路了,要么就是供电不足

网友:
显卡短路一般都会有场管击穿,测一下

网友:
没有被人修过的多半是场馆,被焊过的多半是gpu

网友:
虽然不是很精,可也知道是显卡短路

网友:
显卡有短路现象,修一下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的功率不够,也会这样的。

网友:
显卡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12V供电短路,主要看看供电的上管吧,也有电源管理坏的

不知道哪路是主供电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情况是显卡供电出来问题,你用表检测下显卡上的场馆,都OK再坐下BGA行不话就OK不行的话直接报废。显卡的利 ...

我做了BGA!!!呵呵,,不行

网友:
是不是那个MOS管出来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做了BGA!!!呵呵,,不行

那直接报废吧,没有研究的价值了、

网友E:
电源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短路了 ··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1756-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做了BGA!!!呵呵,,不行

为什么做BGA啊?!这大部分应该是GPU外围短路,你做BGA有意义吗???????????楼主是不是该补补基础的显卡维修知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做BGA啊?!这大部分应该是GPU外围短路,你做BGA有意义吗???????????楼主是不是该补补 ...

呵呵!!!应该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直接报废吧,没有研究的价值了、

我只是加焊了,,跟加焊之前的情况一样,,,应该没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可能性比较大

不是电源!!

网友:
一个一个量.

网友:
显卡短路一般都会有场管击穿,看看3头都通了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应该应该,,!!!

楼主知道PCI-E的引脚定义吧,打12V供电的阻值,然后看看跑线看看GPU供电上管在哪,测一下是否击穿!

网友:
这个要看看笔记了!!明白你意思!感谢

网友:
显卡短路,测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