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怎么样才能在短时间内检测出来是好是坏。

楼主(2011-11-15):
比如修机器的时候 非要做个系统 才能检测出来硬盘是好的吗
如果用MHDD检测没有红绿块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硬盘没问题呢  如果检测没红绿块 会不会出现做不上系统?
我每次修机都是MHDD检测 没红绿块 再做个系统 才确保硬盘是好的。
要是遇到批量收硬盘的话 我总不能一个一个做系统吧?

网友:
先MHDD 然后分区 万无一失

网友:
批量收的话,用MHDD检测10%然后低格下,我们收硬盘一般都是这样的,客户不要大些了,我们就直接低格,有的硬盘不低格,正常分区什么的都没毛病,但是一低格之后毛病就出来很多,现在我们收硬盘都检测50%然后再做系统。

网友(点评):
低格不是更慢吗?80G的好像要10分钟才完。

网友:
低格 刚开始格一点就OK了,然后分区测试,

网友:
分区格式化就行,比那些测试软件强多了。有很多有故障的硬盘用测试软件都正常就是分区之后无法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