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的怪问题

楼主(2011-11-15):
今天遇到一台IBMT43,开机正常一旦关机连待机电流都没有,把一线电源又可以开机。不知道是那里问题。请教一下。
电源
问题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接口有松动?

网友:
把COMS电池断一下看看

网友:
不是电源口,公共点电压16V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