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1-11-15):
一张HD4670,装驱动后进不了桌面,一到快进桌面的时候就死机,灰屏,有时是竖彩条,此时显卡风扇停掉。PE,安全模式正常。这是什么毛病?

网友:
应该还是芯片的问题哦 先加焊看看

网友:
换张就好了。省的麻烦

网友:
显卡空汗比较大些,先加焊下看看,不行的在换芯片,盲目的换芯片会提高成本的。

网友:
加焊GP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