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的IBM的机器有时会掉电,

楼主(2011-11-15):
客户一台R51的IBM的机器有时会掉电,有时候开机就掉电,有时候进系统就掉电,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准备修的,想在开机看一下,结果又不掉了,烤机一天都没事,没弄明吧

网友:
可能是有的元器件性能不良 你用鲁大师的压力测试试试可能会掉点

网友:
查查CPU供电试试,看看是不是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这种问题太让人烦躁了。

网友:
三楼正解.查供电滤波电容是不是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