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投影机,有红色竖条,时间越长越多,跳动

楼主(2011-11-15):
第一次发投影机的贴子,不知发到哪个版块好,就发在显示器这儿了,如果不合适,请版主移动,谢谢。
EPSON 760的便携机,刚开机时,有一排红色竖条然后逐条消失,进入开机画面,正常,然后投影也正常,但随着时间的增加,有红色竖条出现,并且越来越多,跳动,最后是满屏跳动的红色竖条。
请问:这个是检修主板为主,还是液晶片问题,亦或是灯泡时间长了引起的?
注:灯泡亮度现在看了挺好,但灯泡计时被客户清了N次了,看不到实际时间了,再者,拔掉红色的液晶板,此现象消失。个人感觉,要么是红色液晶板的驱动这一路出了问题,要么是液晶片出了问题。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液晶 片坏了 那东西不好修 建议换了它  一般我们都是换  换得话也是不好换 得对好位置 偏一点点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