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认声卡。带图求助.送图纸

楼主(2011-11-15):
联想g470  原故障时进水。不多。进到北桥供电控制那里。。有一根细线腐蚀断了。接上开机正常。但是没声音。。一看没认到声卡。。装系统不行。。型号是cx20671.。
3.3v 5v  供电正常。。reset  3.3正常。。数据脚没有阻值相差太大的。。
下一步该检查那里。。
手头上现在没这个集成块。。订货。。。现在不敢确定是不是它的事啊

网友:
帮忙看看,,,需要测那里的数值。。我现在可以测

网友:
没见国啊

网友:
需要的分太多了,伤不起啊。;

网友:
先不要着急换,做个wen7试试

网友:
干声卡喽,不行该是南桥了

网友:
重点在5 8 6 4脚,不过没波波你不一定能量出个所以然

网友:
示波器 吧

网友:
多量量,不过这个声卡芯片质量不怎么滴,相比较容易出现无声啊,杂声啊,淘宝上很多料都是翻新的,脱过焊,不好用。G460好像也是用这个,

网友:
声卡已换。。不认。。win7也做了。。不行。

网友:
报警声到有

网友:
已修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