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正常运行速度很慢

楼主(2011-11-15):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今天遇到一台Hp 的台式机,内存DDR2代的1G 的内存,奔腾的CpU,硬盘160G,开机速度2分多钟,重做过系统,进系统后打开软件的速度很慢,不是网速问题,请问各位大侠什么问题?????

网友A:
你检测硬盘了吗?硬盘坏道要是严重的话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问题肯定 出在内存和硬盘上

网友:
应该测一下硬盘

网友:
看看散热有没有问题。再换根内存。再不行就是硬盘了。

网友:
先测试硬盘,用厂家的检查软件

网友:
如果只是进入系统桌面后的前两三分钟慢,两三分钟后全部正常,可在本地连接的设置中填个IP来解决。

网友: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硬盘,我有WD的厂家检查软件,需要的话我可以传上来

网友:
如果只是进入系统桌面后的前两三分钟慢,两三分钟后全部正常,可在本地连接的设置中填个IP看看散热有没有问题。再换根内存。再不行就是硬盘了

网友:
查启动项,磁盘清理 ,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恩 硬盘那一块问题大些,数据线损坏或硬盘坏道都有可能

网友:
重装了系统后还是很慢,先看看硬盘的传输模式是不是为PIO.....,如果是为DMA应该是硬盘坏的可能大些

网友:
换硬盘 换内存

网友B:
看硬盘有无坏道~~再看你BIOS设置。。可能是二级缓存没开...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我的是笔记本。以前很快的,现在慢的不得了,装系统也不管用。

网友:
首先要排除温度的问题,如果温度解决的话就是硬盘或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换内存 硬盘看下了

网友:
你先看看任务管理器里的任务多不多,如果是XP,刚开机,任务在23以上,那就多了点,如果任务不多,那就是内存或硬盘的问题。

网友:
换硬盘就好

网友:
有杀毒软件么  有的话卸掉或者换一种试试  清除多余的启动项 清理垃圾 插件 绝对管用`

网友C:
先检查下散热吧。

网友:
我传不上去,用什么方法传给你啊

网友:
学习学习学有所用呵

网友:
嗯,谢了,那电脑是客户搬来的,当时事有点多,就没有细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硬盘有无坏道~~再看你BIOS设置。。可能是二级缓存没开...

嗯,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检测硬盘了吗?硬盘坏道要是严重的话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到网上下就是速度太慢了,PE进去乱码,所以没有检测硬盘!!!!!!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网上下就是速度太慢了,PE进去乱码,所以没有检测硬盘!!!!!!呵

你把硬盘拆下来怀胎机器测啊。活人能让尿憋死吗。。。

网友:
内存,硬盘...

网友:
由简入繁慢慢排查

网友:
MHDD   果断扫硬盘看看

网友:
看看散热有没有问题。再换根内存。再不行就是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下散热吧。

谢谢各位楼主,客户带走 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