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比IBM T61封胶还要厉害的 来看看这个

楼主(2011-11-15):
这种全封闭式封胶啊。。。。。有哪位高手能出个点子。怎么修啊
搞了半天,无从下手啊。
有维修牛人给出个好的点子来修修??

风枪300度,烤显卡5分钟,装机改长转,收钱。哈哈。还没遇到过,遇到了就这样干。
上次修一个苹果的本本就是这样的封胶,不过这种胶不是很难拆,我拆过。 先用风枪去胶。 亲试过的
工业上蛮多板子都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增强产品的可靠性!难怪富士通口碑能和IBM匹敌,原来做工这么好呀!
富士通也太无耻了 对自己的产品质量太自信了 !据说有种神奇的溶液 可以溶解这种黑胶

网友:
刚拆一个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3320-1-1.html
要是我500也不修,这个胶实在是太难搞了,成功的可能性低,易倒贴,把心情搞坏了,维修要注重好心情,有好心情才有好技术
H55
非常给力。。。
這擺明了不讓修....
现在是不显示 还是什么情况 不显就加焊 温度要控制好
首先我被图片震撼了,其次我很同情楼主的遭遇,建议楼主直接换板子,这块板子可以留下来做个纪念,嘿嘿
太神奇了,。这样修什么修呢
简直就是一次性产品。。。。。。!!!
看了三天终于看见图片了。这哪是胶水啊。简直就是我们的敌人嘛。要是本子都弄成这样。我们就不用混了
显卡显存一起撬 我觉得还是可以成功的
不知道,基地有么有人能解决.....把胶慢慢挂掉,一不小心就会挂!~~最后植株做BGA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5成的成功率不低...也不高...
不是很好弄
1KB
当然是得把这胶弄掉再弄干净焊盘了
你们修板的时候有这个犀利的眼神就好了。。。
遇到三四台了,换板子,没得整

网友:
故障是显卡有点花屏。。把显卡周围的胶刮了刮。上了GBA。爆锡了。。。有高手会弄这东西的没????

网友:
换板吧 这是唯一的办法

修修小问题还是可以的,bga还是免了吧

网友:
这个胶 确实不是一般的多丫 我都开始怀疑是不是LZ粘上去的叻 呵呵、。

网友A:
楼主起码得收500再修这板子。

做好了。必须的收那么多,而且是个有深度的事情

网友:
怎么修啊~~~~~~~~~~~~~求高手指点啊~~~

直接加焊就可以了 把握好温度 我试过
多半没什么搞头了,悲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起码得收500再修这板子。

500搞不定啊。。。这板子贵的很。得七八百啊。。。就是看能修不。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收那么贵,还不如换板,机子才多少钱呢。呵呵
那就收他一千大洋

网友:
厂家太坏了,就算没有显卡门的显卡这么封胶也会坏的啊。强震动怎么办?热涨冷缩怎么办?

用风枪慢慢吹,刮吧,没别的好办法
确实,小日本,经常被地震,人震死了不少,但是不知道,机子不会不会被震死,嘎嘎

网友:
日本不是海啸么 能有效的防止芯片受腐蚀
日本不是地震吗?估计这样是防震吧,还有更好的解释吗

网友:
这黑胶打的让人无语啊  楼主好果不是认识的人的主板就换吧

换板是最为稳妥的办法了,可是票子要少赚一些了,不知道客户对800多的价格能不能接受啊
换板还是比较安全的,没风险,而且时间老快了。不伤脑筋

网友:
看起来像水泥一样,真可怕

网友B:
用风枪吹一下看看能不能慢慢的去掉

那么夸张。看到都心烦,别说修理
只能找溶胶水,解铃还需系铃人。

网友:
大爷的,这怎么修啊

我们成了上辈子折翼的天使了

网友C:
爆锡了的话。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温度到了就直接取吧。。

把风险保高点,不行,然后换板
反正赌一把

网友:
这类似的机器修过一台没有搞好,目前没好办法做

网友:
日本人都知道中国人恨他们,一生气就会把他们生产的东西往地上丢所以就全胶起来了!!!

楼主业余爱好研究小日本的
日本人就是变态药!
说的很对。谁让咱们自己出的东西质量不好
这个说法的确很可能
这个解释比我的解释都犀利,顶你 呵呵

网友D:
这种只有用上软胶剂不然你就别想动他.一动就基本玩完.

网友:
跪求软胶济从那里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吹一下看看能不能慢慢的去掉

吹过了。。。周围的胶就是吹了半天才刮掉一点点的

建议楼主上硫酸,还是他们说的死马当活马医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爆锡了的话。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温度到了就直接取吧。。

取不掉啊。。。好郁闷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哟,还真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只有用上软胶剂不然你就别想动他.一动就基本玩完.

软胶剂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