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1CL损坏的NF4……

楼主(2011-11-15):
昨天收到一块盈通的NF4主板

故障现象为不触发,强制加电风扇可以转,去掉CPU四pin也不能触发
看来是触发电路的问题了,先看看掉件没,经我的烁金狼眼一顿神看,没有掉件!
那么看看出发电路的电压和对地阻值吧
POW键有5V电压,也能被正常拉低,但是就是不能触发
这时我的手无意中碰到一个特别烫的元件------就是图中的这个1117

吹下来看看吧,吹下来发现是坏掉了,看来是这的问题了,于是换上了一个好的上去,上电主板亮了!!但是这个1117还是很热,就算不触发的时候也很热,我哥们说你可以给它加个散热片了,这不对啊,还是有短路的地方,应该是声卡、网卡、IO或者南桥,先从简单的来吧,网卡最简单,有指示灯,不插网线灯常亮的就是有问题的!于是瞄了一眼网卡接口……OMG,指示灯真的是在发光啊!!!果断的拆掉网卡芯片,上电,灯不亮了,1117也不用吃雪糕了……这个网卡芯片是8201CL,经查不能和我手里的8201BL通用,没办法只能改天去我哥们那去“淘个”了现在只能空着这个位置了,等有了芯片换上就OK了还好线路没有短路只是芯片坏掉了,一般来讲1117发热都是桥的问题,但这次却是这个8201CL的网卡的问题,看来凡事不能全讲经验啊……

下图就是坏掉的8201CL网卡芯片,吹下来后被我一客户给弄断了一个脚,不过无所谓了,反正是坏了,希望以后大家看见类似的故障有个参考吧!下班回家了!(回家还不知道吃什么呢,还要自己做饭的……)

本人即非新手也非老鸟,只是自己弄懂了点修主板的方法和技巧,在这发帖子只是想帮帮还没上手的初学者自学者,不喜者勿扰,谢谢合作。如果硬是想要拍砖的话,随意!

补充内容 (2011-11-17 16:42):
昨天在我哥们那抢来了一个好8201CL网卡芯片,换上后待机正常,下午被客户拿去做待用板了……暂时未见异常……

网友:
搞维修的都知道。网卡芯片坏了,待机3.3v短路。不一定是桥。

网友:
不错,如果是我,可能会去动桥,经验收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
网卡打雷很容易击坏..其次是桥

网友(点评):
只是猜测是打雷劈坏的,因为收到手的时候客户什么都没说……

网友:
还真不知道

网友:
呵呵,楼主板子不能触发,首先应该打下值啊,怎么就修开机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