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HWS9190T显示器电源输出电压跳变

楼主(2011-11-15):
飞利浦 HWS9190T显示器不能开机 ,测得显示器电源输出 的5V是 4.6到49跳变,高压电压 13到15V跳变,断驱动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少打字了 ,,是断开驱动板正常

网友:
用外接灯管检查一下,首先把滤波电容都换了,一共就4个啊,是不是还有跳变

网友:
学习下,我这也有一个不开机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这个问题是高压包内部短路引起的电流过大,使得电源供电保护,换个高压包就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