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 集成主板 花屏

楼主(2011-11-15):
DELL 1310 集成主板 花屏 郁闷啊 一用BGA就鼓包 咋办呜呜

网友:
可以用水暖用的石棉板剪成和芯片大小,加在上面,这样受热匀,可以有些帮助

网友:
有待高手解决。

网友:
北桥鼓了???????

网友:
哎 郁闷啊  还是没好  换了几个了  咋办啊

网友:
都是些高手哟

网友:
你BGA温度过高

网友:
上下的温度调到合适啊,一般的BGA不会这么差的吧

网友:
没什么大不了的 ,换板子

网友:
换板子吧,

网友:
那个板子很薄的,是不是有湿度啊 ,上BGA就鼓包呢,

网友:
温度不要升温太快了,要不多烤一下。

网友:
遇过一台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先要预热下,温度用拆绞的那个温度。再去拆就不会鼓包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