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迅维CF260工厂原装的曲线!

楼主(2011-11-15):
刚刚买来的CF260,请问迅维CF260BGA返修台原厂的0-9一共10条曲线分别是哪十条曲线?知道的说一下~ 不想一个一个看,麻烦。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原装不原装的曲线,我们的推荐曲线在光盘说明里有写的,那个只是一个基本曲线,要根据你所在地的环境温度、湿度、空气流通程度进行灵活调节,这样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设置。不要想着一条曲线通杀全中国的那种事,不现实。

网友:
那些曲线我都没有用,要自己设定

网友:
我用的就是盘里面的

网友:
关键是我不知道自己该设定为多少,从前在师傅那用的是全自动的,直接触屏点曲线,也没设定过。现在买了260有点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多用废板子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有测温线最好用测温线,用料板试,设出自已合适的曲线,在实际使用时据板料及芯片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