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板维修入门

楼主(2011-11-15):
(图片)

网友:
一、查板方法:
  1.观察法:有无烧糊、烧断、起泡、板面断线、插口锈蚀。
  2.表量:+5V、GND电阻是否是太小(50揭韵戮徽正常,再机后电流量是否太大)(3A以上均属不正常)。
  3.通电检查:对明确已坏板,可略调高电压0.5-1V,开机后用手搓板上的IC,让有问题的芯片发热,从而感知出来。
  4.逻辑笔检查:对重点怀疑的IC输入、输出、控制及对络端检查信号有无、强弱。
  5.辨别板上各大工作区:大部分板都有区域上的明确分工,如:控制区(CPU)、时钟区(晶振)(分频)、背景画面区、动作区(人物、飞机)、声音产生合成区等。这对电脑板的深入维修十分重要。

二、排错方法:
  1.将怀疑的芯片,根据手册的指示,首先检查输入、输出端是否有信号(波型),如有入无出,再查IC的控制信号(时钟)等的有无,如有则此IC坏的可能性极大,无控制信号,追查到它的前一极,直到找到损坏的IC为止。
  2.找到的暂时不要从极上取下可选用同一型号。或程序内容相同的IC背在上面,开机观察是否好转,以确认该IC是否损坏。
  3.用双线、借跳线法寻找短路线:
发现有的信线和地线、+5V或其它多个IC不应相连的脚短路,可割断该线再测量,判断是IC问题还是板面走线问题,或从其它IC上借用一信号一焊接到波型不对的IC上现象画面是否变好,判断该IC的好坏。
  4.对照法:
找一块相同内容的好电脑板对照测量相应IC的引脚波型和其数来确认的IC是否损坏。
  5.用微机万用编程器(ALL-03/07)(EXPRO-80/100等)中的ICTEST软件测试IC专业维修人员必备这套设备。

三、电脑芯片拆卸方法:
  1.剪脚法:不伤板,不呆再生利用。
  2.拖锡法:在IC脚两边上焊满锡,利用高温烙铁来回拖动,同时起出IC(易伤板,但可保全测试IC)。
  3.烧烤法:在酒精灯、煤气灶、电炉上烧烤,马板上锡溶化后起出IC(不好掌握,操作不会烧伤板,同样可测试IC)。
  4.锡锅法:在电炉上作专用锡锅,待锡溶化后,将板上要卸的IC闻人浸入锡锅内,即可起出IC又不伤板,但设备不易制作。
  5.电热风枪:用专用电热风枪卸片,吹要卸的IC引脚部分,即可将化锡后的IC起出(注意吹板时要晃动风枪否则也会将电脑板吹起泡,但风枪成本高,一般约2000元左右)。

网友:
lz 你发些对新手有用的帖子之类的东西,就可以申请转正了。

网友:
普拉普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