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屏幕上下抖动

楼主(2011-11-15):
联想F41屏幕上下抖动,外接显示器正常,拆开屏,重新把屏线清理一下,重新接上故障依旧。

网友:
换个屏试下哦

网友:
上下抖动应该又是“闪屏门”,是不是LG的屏?

网友:
LG的屏,换屏吧。

网友:
应该是屏环了,不过F41是独立显卡板易虚焊

网友:
  只有换屏了!  我遇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
直接干掉屏就OK

网友:
感觉联想用的LG屏爱闪

网友:
楼主那么高的级别拿个这样的问题来忽悠新人是不是啊?

网友:
唉,,本想赚个一百几十块的,,,没得赚了,,,,,,,屏坏了

网友:
那一批,用LG的屏的机,都有问题。。。。换吧。

网友:
换屏一样赚钱啊,F41还是值得换屏的

网友:
LG闪屏门的屏 大家一般用什么型号代替的哦 ?

网友:
好像LG的屏的通病是闪屏

网友:
看看你的屏幕是不是LG的,如果是LG的141wx3的屏幕就可以报废了

网友:
没碰到过F41会闪屏,可能是被掉包了吧。。

网友:
屏坏了吧,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