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rock 775-915gl 内存供电故障

楼主(2011-11-15):
今天有一块asrock 775-915gl 主板,和论坛里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75918中的同样的板,故障也差不多,9916H坏了。更换后,场管D极电压只有0.7V。
D极接的排阻RN30...八脚,应该是4个电阻吧,中间两对脚阻值只有7欧左右,排阻另一端是3.3V,该怎么处理呢?这个应该是什么排阻?没找到电路图

网友:
大漠炊烟的帖子是D极没得到电压,我这个它还有个0.7V,汗~~奇怪的是拆了这个排阻,电压反而成了0.9V了....

网友:
应该是保险电阻吧
飞线过去试下

网友:
找个保险电阻安装上,内存供电出来了 2.47V,差不多吧,但是还是不跑码,用带灯测试卡,发现好几个A,D灯不亮,针有跑偏的,整理了一会,还是不行,等会再试试吧

网友:
你管子也可能是坏的,测试灯不亮CPU座虚焊

网友:
呵呵,管子先换了...出来电压不对,保险电阻替换了排阻后电压正常了,座子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