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问题和经验

楼主(2011-11-15):
大家好。。我是一个刚步入维修行不久的菜鸟。。有好多不懂不 会的地方。。想请教各位。。修主板要按照什么思路来修。。一块主板各大供电正常,有时钟。有复位。PG信号也有。BIOS是好的。北桥也查过没虚旱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就是不跑码不亮屏。。大概是什么原因什么问题呢。。以上都正常之后。该查哪里呢。。该如何检修了??请大家指点指点。。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
主板上的复位信号都测量了吗?还是只是看到诊断卡上复位灯灭就断定复位正常?

网友:
诊断卡复位正常不代表cpurst正常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跑码,刷BIOS

网友(点评):
人家说,刷过BIOS了。老板。

网友:
你确定VCC  CLK   PG  RST ... 都有么  如果照你说的那样的话你在换块U试试   还不行的话 估计就是你的  座  坏了吧  汗..........

网友:
如LZ所说,以上都正常,北桥做过BGA吗,没做过直接做,在不跑马直接放弃,我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做,不行直接放弃

网友:
查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