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疾长城 换驱动板后开机几十秒就自己关机 然后自动跳(有视频)

楼主(2011-11-15):
顽疾长城 换驱动板后开机几十秒就自己关机 然后自动跳,有时候关掉能自动跳出图像  有时候跳不出图像,黑屏 但是灯管亮的  ,一般是驱动板什么有问题。(绝对不是排线根开关的问题,因为在另外一块驱动板上都正常的)
优酷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yODA3NTYw.html

网友(点评):
长城的电源适配器坏率很高,都是内部电容鼓起,楼主为是什么不考虑考虑先换个适配器试试呢? 备不住不用换驱动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还有一点要提醒楼主,图片上面体积最大的那个电解电容和距离电源插座最近的那2个电解电容都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他们出问题从外观上是根本看不出来的,需要示波器才能看出来

网友:
先把电源那得三个电解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LS 说的有些道理,,可能是供电不太稳定吧,驱动板对供电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有的电容表面没怀孕,实际已经失效了。。。

网友:
把左边那个最大的电容换个容量大一点的,估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
我用电容表测试一下 那3只电容 根另外一块板子上的电容数值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电容表测试一下 那3只电容 根另外一块板子上的电容数值差不多

电容那东西也不值钱,我从来不测的,直接换新的。。。
如果换了还是不行,那应该是电源板电压和驱动板不匹配。。。换个别的型号的通用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驱动板的电压,两个板对比一下就不难发现问题

接通电源 驱动板电源那是12.06V左右 不接负载电源12.36V左右

网友:
驱动板、屏驱动的芯片加焊。应该是散热不良 或虚焊

网友C:
驱动板上的12V一般是供音频放大用的,驱动板自身功能用不到12V,主要看5V供电。

网友D:
你那两个板是一模一样的吗?如果是把好的那个驱动数据刷到有问题的板子上试试。

网友:
可能是TSUM16芯片的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供电稳不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上的12V一般是供音频放大用的,驱动板自身功能用不到12V,主要看5V供电。

MOS管 三脚对地电压从左到右 0V  3.27V   4.95V,大电感的一头电压4.60V 另外一头4.96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两个板是一模一样的吗?如果是把好的那个驱动数据刷到有问题的板子上试试。

呵呵  无显示器的编程器  只有电脑主板的

网友:
有没有换过通用驱动板?

网友:
我昨天 遇到个一模一样的  用几分钟指示灯就闪  最后买了个通用驱动板改上就OK了 才40米

网友:
长城的电源适配器坏率很高,都是内部电容鼓起,楼主为是什么不考虑考虑先换个适配器试试呢?
备不住不用换驱动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E:
还有一点要提醒楼主,图片上面体积最大的那个电解电容和距离电源插座最近的那2个电解电容都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他们出问题从外观上是根本看不出来的,需要示波器才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电容表测试一下 那3只电容 根另外一块板子上的电容数值差不多

还测它干嘛?直接用3个16V/470UF的电容换掉就行了,(电感旁边那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点要提醒楼主,图片上面体积最大的那个电解电容和距离电源插座最近的那2个电解电容都是非常容易出问题 ...

主要是现在这块是刚买来的 不好动 动了就不给换了 。我还是把我自己的那块换电容试试吧 我另外一块驱动板没有出现供电问题  按理外电源应该没有问题的。原来那块就是颜色有点不对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1197-1-1.html你看看 这个是驱动板对的什么地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