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少见的加电就灭故障

楼主(2011-11-15):
今天接到一台上电保护的机器,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就去量mos管去了,可一圈量完,一无所获,就在郁闷时偶然发现VGA头有点松动,用手轻轻一拉直接就下来了,再看看针脚,我勒个去,全部乱在一起,估计是客户暴力拔插后又暴力装回,把针脚拨开,确定没短路后,通电跑码了,然后换了个VGA头,70元到手。  头一次见到这种问题,原来VGA短路也会导致保护的问题。

网友:
真是暴力,这个提前客户应该就要告诉,不说也要问呀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故障,哈哈。开眼了

网友:
这客户真的也是牛人一个啊

网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还是得多多观察,不然就可能干桥了

干桥成瘾啊。

网友:
同为实地学员的我对楼上的回答真是失望。。不要动不动就干桥。

网友:
呵呵,我们店一般客户拿来板子把来龙去脉都问清楚,你不问清楚你把这里修好了那里有有别的毛病只会增加成本,现在的客户也很老套一问三不知,其实他们知道毛病也不说,人家不说哪的问题你只能自己去检查啊,浪费大半天你给他检测出来毛病了,一报价他不修了,真是气人啊,我遇到过两次这样的问题。!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不说实话的。

网友:
好没没遇到过这种症状的呢!学习了楼主

网友:
维修确实得细心啊

网友:
支持 ,原来这样也可以···

网友:
不过,楼主真幸福,我这换个VGA头才20
做桥才65了

网友:
维修就是得细心,外设经常会让人转移注意力。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VGA口会引起短路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下次楼主有什么好的东西,记得和大家分享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题材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我是按不上电和换头加一起报的价,我当然不会直接告诉客户就是换头那么简单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不会亮,焊完桥,亮了一下就断电,来时看见vga口坏了,拆下来一看 有个了零件短路,换好后ok

网友:
很好,很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按不上电和换头加一起报的价,我当然不会直接告诉客户就是换头那么简单

有道理
又学一招
哈哈

网友:
维修之路太艰辛了

网友:
要是告诉你了,就收不到钱了

网友:
不是很常见的

网友:
我遇到过的

网友:
这次真是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