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8块网吧板,战神A6 全是CPU座虚焊,这个AM2怎么加焊好

楼主(2011-11-15):
AM2怎么加焊好  有BGA 刚买的,只用下加热吗

网友:
座子不好加焊。....取下那个白色塑料壳 在加焊

其實不用取, 直接加焊即可..

网友:
拆下白色套子  再上松香水     加焊

网友:
加焊也用不了多久,没必要搞

网友:
拆白色盖子,加松香水,压上硬币,下加热

网友:
走曲线咯,有BGA设备

网友:
建议百度找视频看看,有时BGA是加焊好的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空焊不是座子空焊 楼主不要弄错了

网友:
我也不会做这样的

网友:
对呀,你可要弄清楚了
一般AMD主板都是北桥或独桥容易虚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