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ab的怪病,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11-15):
今天接一台华硕k50ab机子,09年6月份的刚过保,故障是开机电流到1.35-1.5a 不显示,不加内存也是这个电流,看样子好像是不过内存。把内存清洁了一下 又换过别的内存也是这样,测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有。
后来把显卡 北桥都做过bga还是这样。
在反复的开关机中发现 只要让机子热起来 就能正常开机 进系统,但只要机子一凉下来就开不了机 电流显示1.35到1.5之间。
请高手指点一下,有没有朋友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给说一下?

网友(点评):
从好信号入手吧。供电都测了吧。。。。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A:
是不是温控芯片问题  ???  好像听别人说过  ...

网友(点评):
如果加焊一下会不会有效果呢

网友:
不会U有问题把。?

网友:
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教教我这小白u是啥

网友:
求真相。。。。。。。。。。。。

网友(点评):
冬天老爱出一这种故障

网友:
和你一样的故障现象,现在正在维修过程中……

网友:
遇到过,可能是显卡和桥旁边的电容电阻掉了一两个,引起电流正常但是不显示,

网友:
我遇到一台,和你的故障类似,就是加焊了南桥才好的。不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控芯片问题  ???  好像听别人说过  ...

如果芯片换了  你感觉加汗有用么  呵呵.0..

网友:
我现在 也接了一个 华硕K50AB  一开始 是加电不亮 加焊显卡 亮机了  但是进系统蓝屏 从做系统 GHOST完后 就有背光无显 机器老热了

网友:
我也正在维修这台机器,估计是网卡问题,有待检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