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M笔记本拆掉软驱有影响吗?

楼主(2011-11-15):
本人接手一台IBM A22M笔记本,开机时软驱噪音很大,系统正常运行后软驱老是间断发出机械声响,bios屏蔽软驱不管用,我试着插入软盘后声音没有了,只有软驱正常运转声,拔出软盘后又恢复出声,我想打开笔记本,把软驱线拔掉,不知这样会有什么问题,主要是笔记本拆装太麻烦,请高手或接触过此问题的指点下,或者有其他的更好的解决办法告知,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
拆掉对其他没有影响,这跟台机一个道理。
把PIC-E的无线网卡拔掉,机子一样运转,但无线网络就无法使用。一个道理

网友:
不会有影响吧,在BIOS中再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