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菜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1-11-15):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块主板都要一个开机三极管的?还是说有一些板没有?

网友:
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是IO直接拉低,触发器也有,门电路也有,

是这样的
很专业,听不懂

网友:
可以跑一下电路

网友:
大部分是没有的,,大多是IO或南桥或专用开机芯片直接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