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6屏有问题的现象图片

楼主(2011-11-15):
今天收到两台机子,都是开机白屏,其中一台更换了电容后正常,另一台也更换后显示是有了,但不正常,后来对换了驱动板和高压板,发现是屏有问题,不知道哪位高手能说说这种现象能修好不,是排线松了,还是液晶排线里的芯片有问题,?
显示的现象是上1/5是黑的,偶而还闪几条线出来.

网友:
你这图片实在是没法看...看不清..

网友:
晕,这个样子还看不出来?我画个图上来吧

网友:
屏坏了 点屏呀 好确定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教我一下,如何点屏?

我换了一套正常的驱动板和高压板都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点评):
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麻烦拍个清晰的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