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花屏,是显存,还是GPU

楼主(2011-11-15):
接了台Y450,开机显示正常。但是进BIOS会有竖线,进DOS会乱码。显卡驱动也装不上。这是台二修机,上一家已经加焊过显卡,但还是老毛病,看样子。感觉是显存。我就加焊了显存。加焊好后。测试了三小时。跑3D都正常。再测试。又老毛病了。GPU我已订货。但是感觉还是显存的问题。一共有四个显存。兄弟们看下图。给个建议。是显卡还是显存呢?

网友(点评):
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这个机器的显卡比较爱出问题,而且这个机器已经过保了,还有这个机器的发热量还是很大的

网友(点评):
销得多修得多,正常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十之八九是顯示晶片的問題....

网友:
显存检测的数据上一份,看看先。

网友:
应该是           显卡

网友:
我有一块七彩红9600GT的显卡也是这们的,重做GPU好的,你这个也应该是显卡空焊的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这个机器是显卡  我修过3个了 都是显卡

网友(点评):
先显卡再显存,问题就出在这一小块地方。

网友:
从植显卡看下

网友:
显卡,容易坏的

网友:
显卡问题。驱动都打不上。

网友:
显卡问题,我遇到过一次,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显存加焊过应该就没问题了,很少有修道显存坏的,一般还是显卡坏的多。

网友:
我也认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
重新植下锡球  看看

网友:
重新植下锡球!!!!!!!!!!!1

网友:
简单的搞就重植一下显卡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我个人观点 先下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