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论坛的人都用什么牌子的万用表

楼主(2011-11-15):
自己用的15B,优点:功能够用,精准,特省电,快两年了还是自带电池,缺点:反应慢,电容量程小,通断声音小,最近想再加块表,想买UT  胜利的国产的要自动档的,各位给推荐下
单选投票, 共有 74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25.68% (19)
32.43% (24)
40.54% (30)
1.35% (1)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点评):
我用UT60H,速度快,精度准

网友(点评):
UT60H 多少钱买的?

网友(点评):
福禄克加MF47

网友:
我用的上面都没有。HP的

网友:
俺的都不好意思说了,都忘记在那个网站邮东西,赠送的,好像价值二三十块钱,好像是什么DT890B

网友:
另外还应该有台系表的选项.

网友:
应当再加一个选项,就是“其它”。我用的不在这些选项里,,

网友:
一直用9205

网友:
47的好用几十年多不易坏

我也在用MF47的 想换数字的 47的表电阻档 校零电位器不灵 郁闷

网友:
你的选项设置不好---应该可以多选的,我就是用你表列的上三种表。(一般测量只用UT或者胜利,需要精确测量的时候才用F)

网友:
能用,耐用,电池用的久点就很好

网友:
目前用  胜利的 70A 基地买的  没有拨挡转盘的  全碳膜按钮开关选择  不会出现转盘式万用表的触点不良问题
自动量程 就是速度慢点

网友:
一直在用UT的,58A和58C

网友:
我还不太会用~~慢慢练习

网友A:
用几十块的胜利890,哈哈

网友:
前两天240元UT61D的飘过。。。

网友:
店里面有啥就用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否横河制的?如果是也应该算日系吧;。

HP也就是惠谱,美制。 我觉得应该分国产。欧美。以及日韩杂牌等。

网友:
自动量程的反应都不快,如果想反映快,还是选手动量程的.我用胜利VC97,虽算不是精准,但够用,最主要的是耐用,快五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也就是惠谱,美制。 我觉得应该分国产。欧美。以及日韩杂牌等。

这种手持的是同横河的合资公司制造的,并非美制。

网友:
上个图吧。

网友:
楼上的惠普好东西啊。好像6位的,台式和手持没有可比性,台式表指标太牛了。手持表国产的也就优利德不错,胜利现在出的不行,手持表还是米国产的福禄克最好,后期国产化的15B,17B,19B价钱有点贵,不如直接买二手福禄克。

网友:
FLUKE的比较耐用。

网友:
我用U33D的不错好用

网友:
这是我修机用的表。还有一块福禄克12在家珍藏。留着收藏,不舍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几十块的胜利890,哈哈

用几十块的胜利890,哈哈

证明胜利890太差了

网友:
我用的是胜利890,用电池有点费,不过用起来还好

网友:
如果不差钱就FLUKE的 用了不会后悔

网友:
胜利vc97数字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还是UT的好用,虽然UT39A,我同事用的是UT58A,

网友:
胜利的用个一个,不怎么好用,误差大,不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