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拯救换灯管失败液晶屏

楼主(2011-11-15):
今天同行送来一个方正 fh980液晶显示器 现象指示灯不亮不加点
由于新代徒弟,决定用这个教学
拆开后发现5v 12v电容鼓包 本着教学目的让徒弟量了下5v输出只有2.5v 后更换电容
加点正常  一看屏幕发红  灯管老化了  正好一起把换灯管教了

电话征求同行同意

换灯管过程中来了好几个修电脑的 到下班徒弟走了 我自己把屏组装上 就这样悲剧发生了
这个液晶面板怎么也放不到黑色塑料矿内 总是一面差一点 后来心急用螺丝刀在一边撬着放了进去
装好后白屏了  用表量了一下屏上的供电正常 换了个好的驱动板 也是白屏  天呐屏坏了
拆开后仔细查看 后来发现我撬的地方 玻璃基板上有一小块掉了  用镊子加起掉渣 发现上班好像有线路 放大镜一看真的是线路
打算放弃了
又一想没法向同行交代 用放大镜仔细查看了玻璃基板上的线两头连到软胶线上
飞线吧 哈哈

飞线用的是耳机喇叭里的线 头发丝一样 第一次飞好后 试了一下 正常几秒后白屏 感觉供电那根线太细 换了个图中的白线后好了

个人表达能力有限 说的有点乱  大家注意还是看飞线 互相交流

网友(点评):
焊接的图片不清楚,要用微距相机拍,如果有条件,希望上传清晰图片。支持!

网友:
这种飞线难度相当大啊!
请问,如何确定飞线的起始点和终点,是怎么对应过去的?
另外,最后怎么把飞线固定住,加胶吗?

网友:
最重要的还是如保确定飞线的起点跟终点,难道比着碎了的基板查看线路走向,再一路跑线路,这个线路也不好跑啊。。。

网友:
虽然这个屏修复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样的例子还是不可取,但是技术值得借鉴,因为万一飞不好,就彻底坏了,倒霉的还是自己。因此做维修还是好秉承那句老话,胆大心细,戒骄戒躁。

网友:
维修就这样,,相信谁都遇到过,为自己的失误买单

网友:
换灯管时,就因为玻璃拿不下来,用起子挠,灯管换好了灰屏,搞坏过两块屏。后来仔细观察,发现玻璃边里面是走线的,以后再也不敢用起子挠了。

网友:
只要有一线希望,从不轻言放弃,不能动不动就换板,动不动就放弃,这是做维修的基本要求,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技术水平,这样才能称得上是维修高手,希望和楼主成为朋友,共同探讨疑难问题,我的QQ :624096455
愿楼主的生意和技术一样不断进取,蒸蒸日上

网友:
楼主是有图纸吧,怎么搞到的起点和终点啊,有点神

网友:
运气好..只是局部 小部分的玻璃破角.. 要是在块的.断线达数10条以上的.普通的飞线难度非常大..

网友:
这屏侧面用的是COF片,飞线有有可靠性,应一句话:上天有好生之德

网友:
运气不错,线路不多啊!

网友:
还是以上所说吇,这么多线,又不是一根,怎么确定哪是起点,哪是终点?楼主能分享吗。

网友:
有些风险,不过还是很佩服

网友:
高手,值的学习

众航网吧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想问下楼主怎么那么清楚那根线接到哪里?有图纸?

网友:
图中花圈的地方就是掉的地方
楼上那么多人问怎么确定的起点
我是用放大镜 下边白色的是液晶的背光 点亮背光 由于玻璃基板透光 用放大镜瞪着眼睛仔细看的  眼睛都看花了
线路是排列后来大概看了下 按照顺序排列的 看那几个点 挨着的

网友:
焊点加了点热熔胶  看到液晶铁框上的胶条了吗 我用角磨机把那块 锯掉了 线就在外边

网友:
维修要细心,当然应该。偶尔有失误,也是每个维修人员不可避免的,能做到的只是提高成功率而已。
既然有了失误,不可挽回那就自己承担,能有办法补救,那就尽力而为,减少损失。
尽可能的不要把在修器件“判死刑”——这就是一个维修人员所应该做的。
至于在收费标准上那就要灵活掌握了。。。

非常赞同楼主的做法,欣赏楼主的技术!

网友:
佩服楼主的焊功,更惊叹楼主的跑线能力!

网友:
故障扩大了,不过这种飞线飞的还是挺牛X的。

网友:
有一套 牛人

网友:
搞坏过2块屏了,见到楼主这样的飞线。长见识了

网友:
死吗当活马医 不知道这个屏还能用多久  阿门

网友:
机器客户已经拿走了 没法在拍照片了  原来拍的照片没缩小的还有  上传不了那么大的

网友(点评):
用QQ或ACDSEE编辑一下,缩小体积但分辨率高点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
运气好,只碰掉了一点,如果碰碎的线  路   面积大,估计飞   线 也无能为力吧。

拆  屏    容易  装  屏  难

装  的  时  候认真点  是  关键。

网友:
想问下你那同行收到屏后没意见吗???

网友:
高手,真的服你了

网友:
有图纸吧。。。这么牛

网友:
太强了 我也有一个也这样了 呵呵我到时候也试试飞线 呵呵呵

网友:
太强了。。这也飞,佩服

网友:
可惜這邊客戶不允許飛線
看起來要像沒修過的才行

网友:
软排线上斗个洞还能修,很历害呀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又长知识了呀!

网友:
飞线飞的还是挺牛X的

网友A:
人的潜力的无限的,都是被逼的。楼主的飞线里面都市信号线?有供电的线的话是不是要粗点啊?灰屏是供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的潜力的无限的,都是被逼的。楼主的飞线里面都市信号线?有供电的线的话是不是要粗点啊?灰屏是供电引起 ...

有一条线是供电 开始亮一下 又部正常了  后来换了图中的那个白色线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