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开机出现 0192 报错 急救啊

楼主(2011-11-15):
  接了台  IBM  T4O  机子开机显卡花屏       拆掉主板   加焊显卡       装机的时候发现在安全芯片的小电路板不见了
  我找了片T40 的废板  上面有快小电路板    装上去开机点亮    出现0192  报错         有谁知道把那片T40的废板上的 那个芯片换到好的T40  机子上  能解决0192 报错                         客户的T40 主板上的安全芯片  小板被我搞丢了

网友:
我来救你,五年前遇到的问题, 刷BIOS解决,要刷无安全芯片的。

网友(点评):
正解,或者买个小板

网友:
   我  等待 回复            明天 早上  我在看帖子

网友:
我把  T40废板  上的  BIOS  跟安全芯片 一起  换到客户的 机子 上行吗  ???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你可以先试一试,运气好的话,就OK。

网友:
硬件冲突
刷BIOS

网友:
一般那小的板  都可以通用哦   先换一下BIOS芯片开一下了   再不行  刷

网友:
刷一下BIOS 的事。那么难吗?

网友:
bios 要更新了啊

网友:
我 安全芯片小板    跟BIOS   一起 换去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