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1电池进系统掉电,适配器正常

楼主(2011-11-15):
碰到个cq511的机器电池开机到xp硬盘非正常关机自检那个画面就重启了,一直这样反复重启,换过一个正常机器的电池也这样,适配器开机就正常进系统使用正常!问下大概那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英业达的机器,显卡供电有两种模式,即电池供电和适配器供电。
你查下POW_SW1和POW_SW0两个信号的高低电平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看看用适配器供电时,这两个信号的高低电平是什么样的。
然后人为的改变一下这两个信号的高低电平,使用电池的时候的显卡供电和用适配器时一样,看看会不会进系统还掉电。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过我是回焊了一下BGA就OK了

网友:
把POW_SW0的线割断,然后再把R9824去掉,看看用电池进系统还会掉电不。

网友:
明天试吧,今天搞太晚了,手指关节都肿胀了!

网友:
刚搜索了下图纸中没有R9824这个电阻,还有电池进pe正常的,试了下重刷系统,还是老问题

网友:
是我打错了,R9864,反正就是pow_sw1上的电阻,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把pow_sw1和pow_sw0这两个信号都弄成低电平就行了。

网友:
割了还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
等待后续结果,楼主努力